方正T400安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4-02-26):
今天下午同行拿一台T400笔记本,说是安装不上系统。开机测试进不了PE,同行说可以在DS里安装,但GO完重启到滚动条就灰屏死机了,一个个外设拿下都一样,拆机看主板网卡芯片被取掉了。我认为上家把网卡芯片取掉应该南桥坏了,然后更换南桥测试一个样,下载BIOS刷了也一样,而且进BIOS里时间和年月日都不能改。请问下各位高手们碰到过没?

网友:
最原始的 CPU 内存 硬盘换过没有

网友:
建议你可以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换个主板吧。实在不死心话慢慢把所有电熔换了

网友:
换换内存吧,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把所有的外部接口仔细检察一遍,尤其是USB口有没有接触点短路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了,我裸板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