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显存

楼主(2014-02-26):
从我第一天到现在做维修,还没修到过现存的问题 ?     那如果现存不良,会导致什么故障现象呢?          大家都来说说吧      求分析,求见解?

网友A:
死机蓝屏打开文件报错 是最常见的    还有进不到系统 再有就是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蓝屏打开文件报错 是最常见的    还有进不到系统 再有就是点不亮

不会吧     不信呢      至今没遇到过

网友A:
呵呵还有花屏啦 真遇见过   以为是内存问题不过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有花屏啦 真遇见过   以为是内存问题不过是显存

花屏可以考虑显存的   这个可以理解      一般花屏干了显卡还不好才干显存    至于你说的蓝屏 死机 干显存就有点无稽之谈了

网友B:
无显存开机是有画面的,不过在屏幕上会出现一条条的竖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显存开机是有画面的,不过在屏幕上会出现一条条的竖条

那有显存不良,会有哪些现象

网友C:
显存问题就是花机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问题就是花机最多

那显卡与显存花屏     那怎么分析是显卡花还是现存花呢    求分析

网友C:
这个用软件可以测试 需要专业点才可以  但也需要量测线路  有些时候只有代换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软件可以测试 需要专业点才可以  但也需要量测线路  有些时候只有代换才知道

什么软件可以测试        测线路又是测哪些线路      求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可以测试        测线路又是测哪些线路      求分析

学过维修没有??

网友:
学过的,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