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强制关机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02-26):
开机后,75 -72 71 -76 正常,71 3.3,72 3.3V 跳变,75有跳变但是不能短接开关针关机,请教一下,哪里问题,会引起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吧 没有复位好多都不能关机哦

网友:
说对了,没有复位。没PG  ,其它正常,,这种情况怎么查啊

网友:
biso设置有问题也会引起这个

网友:
slp-s3信号 时长遇见都这信号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不好说

网友:
不能关机的  一半都是门电路问题   或者 IO到 南桥断线

网友:
换IO芯片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是BISO,IO很少问题的

网友:
先刷BIOS呗

网友:
再查IO吧,不行就南橋

网友:
支持先跑绿线和IO以及开机排针的线路,再换IO

网友:
围观。。。等看结果。楼主一定将过程写出来啊!让俺们跟着学学。

网友:
多搜索,查图纸,多总结,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查IO和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跟程序可能没关   换个桥吧

网友:
I/O损坏呢?换了个了。可以开机

网友:
I/O坏了,换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
也得看哪种主板了。 型号都没有?

网友:
可不可以 跟据开机时序 反着修了?

网友:
从绿线开始,一路查到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