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板子上这个3脚元件是干什么用的(有图)

楼主(2014-02-26):
一片华擎AM2NF6G-VSTA

此元件中间脚连接紫5v

这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应该是5vSB转3VSB吧

网友:
5V电压转换用的

网友:
换吧那个东西容易坏   A14无电压 不对地一般都是那个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三端稳压器吧,转换电压的

网友:
和1117之类差不多吧

网友:
主板待机时候用的电压转换元件,换吧。

网友:
是电压转换元件,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线性稳压器

网友:
不是ldo 就是mos

网友:
转换待机电压的,换吧

网友:
应该是线性稳压器

网友:
应该是电压转换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
应该是1117之类的

网友:
哈哈,昨天我也问老板,这个是什么原件?老板说你只要知道他两个脚是高电平,中间出来也是高电平就行了,不理解,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刚开始以为它是一个P管

网友:
三端稳压器吧   一脚接地  一脚输出  一脚输入

网友:
我等等找个图纸给你发过去

网友:
电压转换芯片,用于5VSB转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