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分析

楼主(2014-02-26):
如果笔记本出现卡LOGO,我直接把网卡芯片,声卡芯片,读卡器芯片取掉通电,不会烧东西吧

网友(点评):
拆掉你说的这3个 不会烧东西

网友A:
声卡网卡肯定不会  读卡器芯片一般都没有拆过

网友B:
只要脚位不与电压短路 是不会的啦 不过有的板子某些芯片去掉会不亮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网卡肯定不会  读卡器芯片一般都没有拆过

好的.    你说说拆取哪些芯片或元件会烧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脚位不与电压短路 是不会的啦 不过有的板子某些芯片去掉会不亮机哦

那你说说取了哪些芯片或元件会烧东西?

网友D:
拆供电芯片上电肯定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说取了哪些芯片或元件会烧东西?

一般来讲 不短路 你拆芯片干嘛 ??手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供电芯片上电肯定烧

好的      这个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 不短路 你拆芯片干嘛 ??手痒?

追求技术,享受成果

网友:
不会得 猜这些都不会烧的

网友:
外设都不会

网友:
这种芯片取掉肯定不会烧的  只有供电芯片不能取掉上电  卡logo 我还没遇到过网卡 声卡这种芯片坏所导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