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宏基V357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2-26):
3·4·5·6·36·24·25·26脚都有电压 就是不出CPU供电 电流上到1点几就自动重举 ·· 把PL14电感敲击电流可以上到0.2几 就停在那里了    高手指点下啊

宏基 V3-571&V3-574G LA-7912P.pdf

网友:
看看供电条件满足吗

网友:
换芯片试试啊

网友:
没有买芯片  之前是这样的 可以显示 就是鼠标的右键坏了  我用风枪追  换一个上去 不相信估计短路了   引起的 现在电流上到0.2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