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时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2-26):
T410I  有时又待机0.02   就可以触发正常,有时0.009  或无公共点电压,撕开贴纸发现U61的供电腐蚀  接上还是一样,估计可能是要换U61了吧

网友:
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按时序修比较好啊

网友:
u61 换了好没有

网友:
能修好机器就好

网友(2014-07-19):
有谁有T410 时序

网友:
求时序啊,哪位有啊

网友:
查看U61腐蚀地方有没有断线,实在不行就换U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