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开机按键失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2-26):
今天接到一台IPAD2,花屏,屏线被摔松了,由于自己没在店里,小弟拆的机,回来一看,开关机排线被拆断了,一肚子的火 说了好多次这个排线一定要注意,拿新的排线换上 完了,问题出来了,开机键变成了静音键了,再拨静音键变成了锁屏键,以为是这个排线有问题,淘宝 定货,定了5根 拿回来开机一试,现象依旧,5根都换了,都一样的问题, 求高手指点, 要怎么搞,

网友A:
home键有问题了------iPad工程师为你服务

网友B:
摔连电了?看看哪有短路的!

网友C:
开机线是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没有搞定,排线又换了, 还是一样的, 真心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me键有问题了------iPad工程师为你服务

都没有装HOME键 不插触摸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线是坏的?

换了,10根都有了 不是开机线的问题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连电了?看看哪有短路的!

找不到哪里短路 ,都量了

网友:
估计排线座子短路了

网友:
按键短路。。。。

网友(2014-04-13):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症状,断了一根换了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