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烧两块显卡, 救 救 我吧

楼主(2014-02-27):
一块9600GT 一块9500GT,都是显存没有供电查供电上管 4863NG与PWM RT9259A烧毁,于是换上这两个芯片,显卡亮了可以正常显示了,可是换到一台好电脑装备烤机时,过一会儿又烧了,再换上场管开机,有一个显存颗粒巨热,满屏大花,难道都是两次把显存烧了吗?还是我换的上管有问题?我又换上几个管子都这样的效果,大家告诉我一下好吗?我实在是无语了,郁闷死了,快救救我吧,显存都是这样烧毁的吗?      好郁闷,好无语啊

网友:
要审核多久啊

网友:
都10点了,还没有审核通过

网友(2014-07-24):
烧上行管,你查PWM主控和外围电路了吗,你测PWM信号波形正常了吗?就算通电你通电后看了GPU,显存和供电MOS那块的发热正常了吗?

你为什么不去探索,去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而是要按照一些“经验”来判定故障呢?

除非这卡量产就有问题,否则怎么会没事好好的烧上行管呢?上行管为什么会烧呢?是因为设计问题,还是元件品质问题,还是因为PWM主控和外围电路出了故障?还是因为带电碰撞造成的短路烧毁的呢?

当你把这些都理清楚,记在脑子里,变成自已的经验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就很轻松了。

具体要查哪里还是让楼下的朋友们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