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SUSP信号电压被拉低,该拆的全拆了。

楼主(2014-02-27):
待机时SUSP只有0.5V导致+5VS电压已经出来了,待机0.05A。可以触发。

待机时Q1 SUSP#为低 。那么SUSP经R4上拉,测RTCVREF有3.3V,R4另段只有0.5V。
SUSP为低,Q20不导通,导致待机U10导通产生+5VS
R4电阻确定时好的,换了个10K也不行,Q1拆了,把SUSP控制的管子全换了(Q20,Q9,Q33,PQ46等),怎么还是电压拉低了,SUSP对地阻值810欧。

网友:
拆下与SUSP相边的,那几个2N7002 试下

网友:
鄙视没修好的时候在论坛求这个求那个,修好了又卖关子不说怎么修好的人。

网友:
后来我又把到了SUSP的管子全换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到了其它地方被拉低了哦,慢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