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942SEU的驱动板代换

楼主(2014-02-27):
今天接修一台LG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开机无信号输入时能够显示无信号,有信号时黑屏。刷新数据无效,故障不变。怀疑驱动板坏了;用了一块NTA93A的驱动板代换,93A驱动板只有5v电源脚.地.亮度控制ADJ.背光开关。代换的途中遇到原机高压板和电源是一体板.这块高压板用的是DT8211A  电源两脚除开  还有4个脚分别是EN  OLP  BDIM  ADIM,值得注意的是EN脚位高压板的控制脚,但是从电源直接拉5v在此脚,背光灯亮一下就灭。原机电压是EN3.2V,BDIMH和ADIM都是3.2v。于是把93A的背光控制脚串联一个6.8K-10K的电阻到EN脚,始起电压达到3.2v,并且短接EN.ADIM.BDIM始它们的电压都在3v-3.2v时,背光灯点亮了。且一直工作正常。要是这三个脚任意一个脚的电压低于3v或者高于3.5v都不能正常点亮背光灯哟。希望以后大家维修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5-09-24):
老板你这是发给新手看的,还是发给老手看的,能不能一步一步配上图片,这样看不太明白,印像也不太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