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2-27):
最近接到一台创维42K08RD电视,三无。据用户讲是被雷击了。打开后盖发现8A保险没有损坏,只是电路板上靠近附电源变压器周围的817 1815 1015 431损坏 怀疑电源芯片NCP1014坏了。全部换新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了。测量5SB正常,12v 24v实际只有23v正常,屏幕点亮了,声音图像都佳。放到一边试机,大约过了3个小时后,出现黑屏有声的故障,从新开机后能正常点亮。但是几分钟后又黑屏,怀疑高压部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补焊后故障依旧,代换背光控制的小板,故障不变。测量背光控制脚和亮度控制脚电压正常 12 23v电压正常 主电源450v150uf电容两端电压在机子正常的时候有300v左右的电压 出现问题后只有230-260v的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查和代换此电容故障不变。在网上下了一张
。查看上面标的这个电容两端的电压应为400v左右.像是被压整流的感觉.看到图纸上有个NCP1653A,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作用。查了一下这个块子是电源功率因数控制器,代换后。主电源的电压升高到了390v左右,再次试机,开机一整天都不见问题,并且主电源电压始终维持在385-410v之间。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不要小看了创维机芯和那些牌子的完全不一样 检修思路也有不同之处。注意背光控制小板的9926芯片的振荡脚千万不要开机测量电压,否则会烧5N50及附属电路,后果严重。笔者亲历
芯片
黑屏

网友:
现在接受的液晶电视接很多,以后也是一个维修的发展方向

网友:
不错嘛 这机器还不怕雷打,神机也

网友:
思路很好,不错

网友:
本人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机器去看看是不是一样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对电视不了解。

网友:
雷击一般整流桥会坏

网友:
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修的一样吗

网友:
哎呀,现在知道有的地方不能乱测了

网友:
雷击了整流桥居然还没坏,

网友:
我也修到AOC L26BH83 的板,通电四五分钟左右就会掉电,按开关也无反应,测待机5v电压也没有了,已经把他两路供电路上的所有50v 10u 以及两路的大滤波电容全部换了,两路供电的基准az431的也已经换了,驱动板一路供电已换开关管SBT150 !现在也准备换灯管一路的开关管,驱动板也拆下来吹过了,由于我们店里只有电脑的显示器电源板,没有电视电源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所以没法换,现在怀疑可能不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希望各位同道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