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4220,外接电源不能开机,电池可以

楼主(2014-02-27):
一台宏基4220,外接电源经常不能开机,拔掉电源用电池可以开机,有时候外接电源也可以开机,,请问一般什么问题。大侠们指教下

补充下,开机能正常使用的,开机在接通电源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开完机接通电源也没问题,只是有时候接电源也出现重启也出现重启不了

网友A:
隔壁保护电路啊,重查三极管有否导通啊,再则它是开机一直能开吗,还是有开会就断开的情况,我上次干的三极管是,开机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保护电路啊,重查三极管有否导通啊,再则它是开机一直能开吗,还是有开会就断开的情况,我上次干的三极 ...

补充下,开机能正常使用的,开机在接通电源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开完机接通电源也没问题,只是有时候接电源也出现重启也出现重启不了

网友:
什么都没说帮不了,至少看下待机电流多少吧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电池充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