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照车牌摄像机的介绍及安装

楼主(2014-02-27):
  照车牌摄像机(Vehiclelicenseplatecamera)是一种集高速摄像头的移动拍摄装置,在10米的道路监控范围内,慢速运动的车速内,各种光线情况下都能稳定清晰地拍到彩色车牌,车身和其他运动的物体。主要用于收费卡口及出入口。照车牌摄像机,光敏电阻,红外亮度均可调节。

  1.特点
  照车牌摄像机

  *专为车牌设计

  *D1视频(704*576)

  *清晰度彩色600线

  *移动侦测报警

  *支持动态域名、局域网、广域网访问

  *快门速度可调,适合不同车速的需求

  *补光可达60米,支持强光抑制

  *独特的数字降噪技术,在低照度光线条件下能有效减少增益噪点获得清晰的图像。

  *支持各类手机远程监控(iPhone,WindowsMobile,BlackBerry,Symbian,Android)

  *内置WEBSERVER,支持多种网络浏览器(IE、Chrome、Firefox、Safari)

  *支持ONVIF2.0网络视频互联互通标准协议。

  同轴视频线、双绞线、电力线PLC、网线4种传输方式任意组网联网施工方便、H.264压缩格式日蚀+强光抑制功能+电子快门可调型:1/3〞SONYICX639CCD,彩色时0.01LUXatF1.2540线/特殊光源开启时0.001LUXatF1.2600线采用特殊辅助光源(147颗LED),该特殊光源对老车牌(字和底色均不返光的车牌)的识别率更高,弥补了传统白光灯对老车牌识别率低的缺陷;补光距离:1-60米可调,夜间也可获得清晰的彩色图像;内置镜头:f=6-60mm自动光圈可调焦镜头,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强光抑制功能自动转换.内置温控设备,使机体内温度控制在45度左右,从而延长使用寿命IP66防水标准,防水防雾;前端采用独特的双玻璃设计,可有效避免辅助光开启时产生光晕和光斑现象。

  系统优化专为卡口,停车场等低速近距离照车牌,车身使用。

 3.工作原理

  照车牌摄像机工作的基本原理即把光学图像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当我们拍摄一个物体时,此物体上反射的光被摄像机镜头收集,使其聚焦在摄像机器件的受光面上,再通过摄像器件把光转变为电能,即得到了视频信号,但信号很弱,需通过预放电路进行放大,再经过各种电路进行处理和调整,最后得到标准信号可送到录像等记录媒介上记录下来,或通过传播系统传播或送到监视器上显示出来。

  第二:安装步骤

  第一步:拿出支架,准备好工具和零件:涨塞、螺丝、改锥、小锤、电钻等必要工具;按事先确定的安装位置,检查好涨塞和自攻螺丝的大小型号,试一试支架螺丝和摄像机底座的螺口是否合适,预埋的管线接口是否处理好,测试电缆是否畅通,就绪后进入安装程序[1]。

  第二步:拿出摄像机,按照事先确定的摄像机镜头型号和规格,仔细装上镜头(红外一体式摄像机不需安装镜头),注意不要用手碰镜头和CCD确认固定牢固后,接通电源,连通主机或现场使用监视器、小型电视机等调整好光圈焦距。

  第三步:拿出支架、涨塞、螺丝、改锥、小锤、电钻等工具,按照事先确定的位置,装好支架。检查牢固后,将摄像机按照约定的方向装上;

  第四步:如果需要安装护罩,在第二步后,直接从这里开始安装护罩。

  1、打开护罩上盖板和后挡板;

  2、抽出固定金属片,将摄像机固定好;

  3、将电源适配器装入护罩内;

  4、复位上盖板和后挡板,理顺电缆,固定好,装到支架上。

  第五步:把焊接好的视频电缆BNC插头插入视频电缆的插座内,确认固定牢固。

  第六步:将电源适配器的电源输出插头插入监控摄像机的电源插口,并确认牢固度。

  第七步:把电缆的另一头接入控制主机或监视器(电视机),确保牢固。

  第八步:接通监控主机和摄像机电源,通过监视器调整摄像机角度到预定范围。

网友:
这样的啊,呵!!!有没有厂家啊,
微信:sihuo527

网友:
还没了解过这方面的,希望能从版块学到东西。

网友:
600线的?这效果能行吗?再说现在都换网络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