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如何选择IP摄像机组网的网络传输设备

楼主(2014-02-27):
虽然视频流数据也是网络中的最常见的数据形态,但在安防中有其鲜明的行业特点。在日常网络数据应用中,如果出现数据丢包,或者是数据传输中暂时停顿等都属于正常现象,不用大惊小怪,在我们耐心等待点时间后,这些数据会如数到达指定地点,这就是IP网络的优点。但在安防监控中,我们对数据丢包和传输停顿就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在应用中非常讲究实时性!我们不希望在观看视频画面的时候突然卡住,更不希望某些重要镜头会无缘无故丢失掉。实时性、完整性、流畅性是对于安防监控视频流传输的基本要求,但要达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视频流传输的相关问题:

1、设备构成:

  1):采集端:网络摄像机是传统摄像机与网络视频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产品,除了具备一般传统摄像机所有的图像捕捉功能外,机内还内置了数字化压缩控制器和基于WEB的操作系统,使得视频数据经压缩加密后,通过局域网,Internet或无线网络送至终端用户。网络摄像机有:高分辨率、简化布线、将智能集成到前端,智能一体化、集成音频、通讯安全、扩展性强等特点。

  2):传输端:网络摄像机与传统摄像机运行环境的重要区别,就是信号传输介质不同,传统摄像机通过视频线、双绞线或光纤传输,一般是每路都是采用“专线”传输,几乎没有带宽的约束,而网络监控中,每个网络摄像机都需要通过网线或其他传输设备进行传输,然后再通过交换机接入汇聚,所以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码率(带宽占用率),因为这是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瓶颈所在。影响网络摄像机、网络视频服务器码率的因素很多,包括:压缩方式、分辨率、帧率、画质、画面复杂性、画面变化程度等。

  3):信息中心端:存储和显示的分辨率也更高。存储分辨率从CIF到D1,逐步往720P和1080P分辨率转变。由于网络摄像机通常采用双码流或多码流技术,近端存储、视频上墙显示、视频分析等视频处理业务时采用主码流,高分辨率,清晰度等特点为这些业务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远程监控则是采用次码流,通常分辨率比较低,占用的传输带宽也比较小。作为整个网络视频监控系统,信息化是趋势,晰图像为系统智能化提供良好的基础,为整个监控系统的升级提供最重要的保证。

2、安防监控系统对网络带宽的要求:

  1):视频流量大:通常D1的码流达2Mbps,720P码流达4Mbps,1080P的码流达到6-8Mbps。按每个通道的720P双码流计算,单个码流需要月4Mbps码流,每个网络通道需要约8Mbps码流,如果一个码流为720P,另一个为1080P码流,每个通道码流将大于10M网络带宽。如果是8**换机,那么针对上行端口实际网络带宽将大于等于100M网络带宽。考虑到网络封包及网络交换等预留,还需要预留足够大余量。如此看来普通的100M家庭网络交换机从最基本的带宽都无法满足。为解决视频数据上行所带来的带宽的问题,在接入层8**换机中,很有必要设置一光口一电口两个千兆上联口。千兆上联口可以解决光纤远距离传输的问题,省掉了千兆光纤收发器,将视频流汇聚到上一级交换机;而千兆电口可以接NVR,实现本地端存储。

  2):实时性的要求:通过网络下载视频和网络监控的实时视频有较大差异。通常,网络下载视频是在本地建立大量缓存,网络带宽不足、丢包等转发不实时也影响不大。但对于网络视频监控,没有大的缓存,需要实时转发传输数据。这就是说相同的网络环境下,同样的码流视频解码播放,可以流畅播放网络视频,而播放实时网络摄像机视频就出现严重丢包现象。目前的交换机基本上是存储转发机制,包数据缓存的大小,影响了转发速度。目前市面上常用的8**换机缓存一般是512K,用在网络工程中还是可以的,用在网络视频监控中,就会出现间断的丢包(卡顿现象)。实际测试表明,接有8个720P或1080P的摄像头、1台NVR和1个千兆光纤上联的交换机,如果要运行流畅,包数据缓存应该在1M或以上。

  3):汇聚能力:虽然都为2Mbps码流,但网络摄像机在每个图片数据转发时却是以最大网络数据包转发,即:每个数据包大小为1K-2kbps,当每个端口都是以最大数据汇聚转发。转发速度,转发缓存,上行带宽将制约网络汇聚能力。例如:2Mbps数据流采用10M网络交换机转发时,上行通道(汇聚通道)将耗时0.2秒以上,采用100M转发,需要0.02秒以上。如果多个通道同时转发,需要汇聚端口足够大或足够大的缓存,否则就会延迟或丢包。

由此可见,要让视频流“实时、完整、流畅”起来还不是一件易事,普通市面家用型的交换机是很难达到安防监控级别要求的,因此在选择网络传输设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此项指标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有一点不同意,就是必须千兆交换机。这个是看码流跟摄像机路数决定。

网友:
也是啊,一般是没有达到啊,所以还是,百兆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