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出入控制系统三大基本要素

楼主(2014-02-27):
 一、特征载体

  出入控制系统是对人流、物流、信息流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系统。因此,首先系统要能对他们进行身份的确认,并确定它们出入(行为)的合法性。这就要通过一种方法赋予它们一个身份与权限的标志,我们称之为特征载体,它载有的身份和权限的信息就是特征。机械锁的钥匙就是一种特征载体,其“齿形”就是特征。在出入控制系统中可以利用的特征载体很多,例如:磁卡、光电卡及目前应用最普遍的IC卡等。这些特征载体要与持有者(人或物)一同使用,但它并与持有者具有同一性,这就意味着特征载体可以由别人(物)持有使用。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可采用多重方式,即使用两种以上的特征载体(视系统的安全性要求)。如果能够从持有者自身选取一种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作为表示身份的信息,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当然,来自“持有者”身上的特征称为“生物特征”,特征载体自然就是持有人。

  二、读取装置

  读取装置是与特征载体进行信息交换的设备。它以适当的方式从特征载体读取持有关身份和权限的信息,以此识别持有者的身份和判别其行为(出入请求)的合法性。显然,特征读取装置是与特征载体相匹配的设备,载体的技术属性不同,读取设备的属性也不同。磁卡的读取装置是磁电转换设备,光电卡的读取装置是光电转换设备,IC卡的读取装置是电子数据通信装置。机械锁的读取装置就是“锁芯”,当钥匙插入锁芯后,通过锁芯中的活动弹子与钥匙的齿形吻合来确认持有者的身份和权限。电子读取装置的识别过程是:将读取的特征信息转换为电子数据,然后与存储在装置存储器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实现身份的确认和权限的认证,这一过程又称为“特征识别”。特征读取装置有的只有读取信息的功能,有的还具有向特征载体写入信息的功能,这种装置称为“读写装置”,向特征载体写入信息是系统向持有者授权或修正授权的过程。这种特征载体是可以修改和重复使用的。机械锁的钥匙一般是不能修改的,它所表示的权限也是不能改变的。人的生物特征是不能修改的,但其所具有的权限可以通过系统的设定来改变的。

  三、锁定机构

  出入控制系统只有加上适当的锁定机构才具有实用性。当读取装置确认了持有者的身份和权限后,要使合法者能够顺畅的出入,并有效的阻止非法者的请求。不同形式的锁定机构就构成了各种不同出入控制系统,或者说实现了出入控制技术的不同应用。比如,地铁收费系统的拨杆、停车场的阻车器、自助银行的收出钞装置。锁定如果机构是一个门,系统控制的是门的启闭,就是“门禁”系统。机构锁就是门禁系统的一种锁定机构,当锁芯与钥匙的齿形吻合后,可转动执手,收回锁舌开启门。

  出入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包括抗冲击强度,即抗拒机械力的破坏,这个性能主要是由系统的锁定机构决定的。门禁系统的锁定机构除了机械锁外,常用的还有电控锁,它的特征载体主要是各种信息卡,门的启闭则是由电磁力控制的。

网友(2017-03-13):
电磁锁出现按触发开关多按几次 或按时间久点 电磁锁才会显示红色(绿色关闭) 是电磁锁里面继电器坏了吗 还是反馈信号上出问题 老师还有 关门时门的撞击大 来回弹两下才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