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4220,外接电源经常不能开机

楼主(2014-02-27):
一台宏基4220,外接电源经常不能开机,拔掉电源用电池可以开机,有时候外接电源也可以开机,,请问一般什么问题。大侠们指教下

开完机能正常使用的,开机在接通电源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开完机接通电源也没问题,只是有时候接电源也出现重启也出现重启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用的nec大电容啊

网友:
换个NEC大电容就能搞定!这种问题修到过

网友:
NEC大电容很经典啊,一般多数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啊

网友:
拆机   修呗

网友:
cpu电压不稳

网友:
大电容看看吧

网友:
大电容性能不良确实是问题很变态,时好时坏

网友:
  都开不了机 跟大电容关系不大

网友:
楼上说的NEC电容坏,想了半天,NEC电容坏,那为什么电池能正常开机,适配器就不行?希望有人解惑

网友:
这机器大电容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