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烧两块显卡,大家快救 救我

楼主(2014-02-27):
一块9600GT 一块9500GT,都是显存没有供电查供电上管 4863NG与PWM RT9259A烧毁,于是换上这两个芯片,显卡亮了可以正常显示了,可是换到一台好电脑装备烤机时,过一会儿又烧了,再换上场管开机,有一个显存颗粒巨热,满屏大花,难道都是两次把显存烧了吗?还是我换的上管有问题?我又换上几个管子都这样的效果,大家告诉我一下好吗?我实在是无语了,郁闷死了,快救救我吧,显存都是这样烧毁的吗?      好郁闷,好无语啊

网友:
都已经发烫了就不要死撑着了,坏了就坏了,是电压过高烧坏也好,是自然坏的也好,总之它是坏了。另外RT9259A这芯片很多水货,换上去不一定电压就是出来正常的2V,楼主你太不走运了,哈哈。

网友:
这显卡  不好修啊 做等高手解决

网友A:
换个显存供电芯片试试啊。虽然我不怎么会修显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存供电芯片试试啊。虽然我不怎么会修显卡- -

换过了,现在供电应该没有问题了,至少输出的供电电压是正常的2V

网友B:
你的反馈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反馈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啊?

PWM RT9259A的第6脚连接的反馈电阻吗? 我没有动过它,它会导致某一个颗粒特别烫手吗? 9600GT的反馈电阻我是动过的,但是9500没有动过,也很烫

网友C:
找个一样的显卡,把场管跟供电芯片全换下试试    然后查查是不是有小电容或电阻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一样的显卡,把场管跟供电芯片全换下试试    然后查查是不是有小电容或电阻不对

你觉得显存被烧的可能性不大吗? 我比较担心这个,如果烧了,我基本就扔了,没有必要弄它了

网友:
别沉,给我点建议吧

网友E:
在等等看 等 高手出现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等等看 等 高手出现 吧

高手都很忙,不容易遇到啊

网友F:
先找个图看看吧 不要盲目换了 根本问题不解决换多少都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找个图看看吧 不要盲目换了 根本问题不解决换多少都会烧的

找了芯片的资料,现在供电没有问题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G:
看看有没有地方短路呢  显存也有可能的

网友H:
显存基本是坏了,把MOS管和供电管理芯片测试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有没有地方短路呢  显存也有可能的

现在显存供电是正常了,其它的地方不知道测什么了,最怕就是显存坏,我是新手,还要测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基本是坏了,把MOS管和供电管理芯片测试好,换。

现在显存供电是正常了,其它的地方不知道测什么了,最怕就是显存坏,我是新手,还要测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基本是坏了,把MOS管和供电管理芯片测试好,换。

我是觉得,显存怎么会因为烧管子 把它也烧了呢,以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点评):
供电在正常范围之内就不是它的事了。显存发烫必坏无疑。只有换显存。换显存可以说是维修的基础活,要是坏了个显存就丢弃,那还是别修什么显卡算了,干点别的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显存被烧的可能性不大吗? 我比较担心这个,如果烧了,我基本就扔了,没有必要弄它了

自我感觉显存被烧的几率不大    你按我说的试试    如果是显存的事   那必扔无疑了

补充内容 (2014-3-1 09:31):
那你认为所有维修人员都是芯片级么    ?      一块旧卡才多少钱?     为了一块磨蹭这么长时间值当么??

网友(点评):
你的感觉完全不对路,显存都烫手了还不坏,当它是块铁疙瘩吗?显存坏了也根本谈不上必扔,修理显卡最基本的就是换显存,很简单也很容易。要是这样的都扔,那就别干维修了。

网友:
我想还是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小小白也觉得跟显存供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