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汽车ABC原理及其优点解析

楼主(2014-02-27):
防抱死制动系统英文全称是Anti-lock Brake System,简称为ABS,该系统可以安装在任何附带液压刹车系统的汽车上。防抱死制动系统利用的是阀体内橡胶气囊,当驾驶者踩下刹车时,刹车油压力将会充斥到ABS的阀体中,这个时候气囊再利用中间的空气隔层将压力返回,此时车轮便会避过锁死点。本文简单介绍了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原理及该系统的一些优点及注意事项,相信一定会给读者朋友的学习带来很大帮助的!
防抱死制动系统一开始只是应用在火车上,后来便逐步在飞机上使用,现在该系统已经十分普及。目前十万元以上级别的轿车上都会见到这种系统,甚至有些大客车也已经安装了该系统。装有防抱死制动系统的车辆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比如积雪、冰冻或雨天等路面打滑时,驾驶者可以放心的操作方向盘,进行制动。该系统不仅有效防止了事故发生,还可以减少对轮胎的摩擦。但是这是系统并不能是汽车缩短其制定距离,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增加制动距离。
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原理
在制动时,ABS根据每个车轮速度传感器传来的速度信号,可迅速判断处车轮的抱死状态,关闭开始抱死车轮上面的常开输入电磁阀,让制动力不变,如果车轮继续抱死,则打开常闭输出电磁阀,这个车轮上的制动压力由于出现直通制动液贮油箱的管路而迅速下移,防止了因制动力过大而将车轮完全抱死。

在此同时,主控制阀通电开启,动态压力的制动液可进入制动阀,动态压力的制动液从动态助力管路通过主控制阀、制动总泵密封垫外缘到达前轮输入管路如此反复地工作(工作频率3-12次/秒),让制动状态始终处于最佳点(滑移率S为20%),制动效果达到最好,行车最安全。
在制动总泵前面腔内地制动液是动态压力制动液,它推动反应套筒向右移动,反应套筒又推动助力活塞从而使制动踏板推杆向右移。因此,在ABS工作地时候,驾驶员可以感觉到脚上踏板地颤动,听到一些噪音。
汽车减速后,一旦ABS电脑检测到车轮抱死状态消失,它就会让主控制阀关闭,从而使系统转入普通地制动状态下进行工作。如果蓄压器地压力下降到安全极限以下,红色制动故障指示灯和琥珀色ABS故障指示灯亮。
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要用较大地力进行深踩踏板地制动地方式才能对前后轮进行有效地制动。
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优点
1、有效缩短制动距离。在紧急制动状态下,ABS能使车轮处于既滚动又拖动的状况,拖动的比例占20%左右,这时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最大,即所谓的最佳制动点或区域。普通的制动系统无法做到这一点。
2、加强对车辆的控制。装备有ABS的汽车,驾驶员在紧急制动过程中仍能保持着很大程度的操控性,可以及时调整方向,对前面的障碍或险情做出及时、必要的躲避。而未配备ABS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容易产生侧滑、甩尾等意外情况,使驾驶员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增加危险性。
3、减轻了轮胎的磨损。使用ABS消除了在紧急制动过程中抱死的车轮使轮胎遭受不能修复的损伤,即在轮胎表面形成平斑的可能性。大家留心就会发现,在道路上留下长长刹车痕迹的是未装备ABS的车辆,而装备了ABS的车辆,只会留下轻微的刹车痕迹,并且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明显减少了轮胎和地面的磨损程度。
4、减少浮滑现象。没有配备ABS的车辆在潮湿、光滑的道路上紧急制动,车轮抱死后会出现车辆在路面上保持惯性继续向前滑动的情况。而ABS由于减少了车轮抱死的机会,因此也减少了制动过程中出现浮滑的机会。
汽车防抱死刹车系统注意事项:
(1)检查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前应先拔去电源。
(2)更换制动器或更换液压制动系部件后,应排净制动管路中的空气,以免影响制动系统的正常工作。
(3)装有ABS的汽车,每年应更换一次制动液。否则,制动液吸湿性很强,含水后不仅会降低沸点,产生腐蚀,而且还会造成制动效能衰退。
以上就是关于汽车防抱死刹车系统原理的一些知识,相信各位读者对这方面知识都有所了解了吧。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制动踏板一定要注意踩到底,这样才能激活ABS系统,这个时候制动踏板会有些抖动,偶尔还会有一些生硬,但是注意一定不能松开,这个时候ABS系统就开始起作用了。

网友:
什么都有

网友:
不懂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