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2-27):
显示器故障如图 开机图线成散斑装 慢慢消失 或慢慢从灰屏状态显示出 散斑  直接拆机  看屏线接口无污迹较光亮 直接不用试排除屏线问题 故障锁定在屏 电路板上。  拆机 测5 V  1117后3.3v正常  升压电路之后整流滤波12V正常。用手摸升压电路 外围原件 图像瞬间正常(先洗个手 擦干保持湿润 降低皮肤电阻给外围电路加干扰信号)  故障锁定在升压芯片外围 直接加助焊膏  加焊一遍  图像全部显示出来带纹波 抖动   这个时候 直接把逻辑芯片  加焊一遍 故障不变   直接用烙铁  焊一遍  图像正常

网友:
第一次碰到神舟的

网友A:
第一次就改用烙铁补焊的 用吹的多危险啊

网友B:
没有看懂,到底是焊了什么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懂,到底是焊了什么好的啊

焊升压芯片图像出来了  有纹波抖动 再焊的 逻辑芯片

网友:
是我直接说屏坏了

网友:
给同行修的
又不能换屏 能赚点是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改用烙铁补焊的 用吹的多危险啊

掌握好火候 和风向 还是没得问题的 不要飘到薄膜电路就没事的

网友:
月半弯,技术挺好的啊

网友:
月半弯你都晓得......

网友:
学习了,你就是焊过去焊过来就好了!

网友C:
用不了几天就又出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了几天就又出现啦

嗯 有可能 等在出现的时候我来通知下

网友:
又学习了,下次碰到了试一试。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过...

网友:
哪个是升压芯片,哪个是逻辑芯片- =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了试一试

网友D:
这种问题  我一般都是让客户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  我一般都是让客户换屏

显示器换屏  看情况什么显示器啦 综合比较下怎么弄划得来就行

网友:
用手摸升压电路 外围原件
楼主艺高胆大

网友:
这个用风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用烙铁保险些

网友:
哈哈,要永与尝试,不过我上次运气不佳,直接把屏显电路的供电芯片给摸挂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你很厉害,我们确定屏问题!是不修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啊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