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V470独显BIOS HM65芯片组

楼主(2014-02-27):
手上有台V470机器,先是CPU供电短路,修好了跑马到1.32,点不亮,不确定是BIOS还是显卡,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有的大神发一个

网友:
联想大多数都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解决,是CPU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显像,可没有那么好运CPU 坏哟

网友(2014-03-29):
我有手上有一台,不出U电压,桥与CPU之间的PG都到了,BIOS都刷了也不出,手上没有U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