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3笔记本待机电压0.11 不开机~~

楼主(2014-02-27):
电源芯片发烫    不开机求大神指教!!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咯

网友:
量电源芯片的脚位,估计有个3V短路,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待机芯片换了

网友:
量哪里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那个模糊了吧,发烫有很多种原因的啊,3V5V阻值对不对啊,各个电感的阻值啊,芯片的工作条件啊,都要量啊,量了才能给你答案啊

网友:
线性电压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估计是EC出问题了

网友A:
待机都0.11了  肯定短路了   先看看 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0.11了  肯定短路了   先看看 3 5V

3 5 v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啊    所以才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3v5v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楼主换电源芯片啊

网友:
打一下 电感阻止   和线性   多少呀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帮忙    他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