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疑是强制关机引起的硬盘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4-02-27):
之前玩游戏是有几次死机卡主,只能强制关机,渐渐的是先开机时系统核心启动项很不稳定,有时很正常,有时却要260S,开机及其的慢,那时百度了一下,都说金庸一些启动项就好了,可是我没用的全禁制后还是这样,也有说是硬盘因为强制关机出现坏道,然后我就用各种百度的磁盘检测修复工具修复了,但是检测结果都是没坏道,可是还是没有改观。前几天有新发现一个症状,就是有时用着用着会出现磁盘无法读取(查看本地日志的说明)即文档网页什么的都无法打开,计算机到时能打开,这症状在看视频后100%出现。自己瞎捣鼓了几天无果,,求助大神啊还有,我有从E盘划分出一个FAT32的区准备装Linux,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碎片整理过没有?

网友B:
有比较多的坏道了,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很多免费软件,检测并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比较多的坏道了,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很多免费软件,检测并不准确。

求大神推荐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碎片整理过没有?

检测过了,win自带的,分区魔术师,Acronis Disk Director 11 Advanced,这些都检测过了,能修复的也都修复了,就是没有改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比较多的坏道了,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很多免费软件,检测并不准确。

我有用一个victoria 的软件检测,说是6799400~6799500的地方有坏道,但是我用这个软件擦除了,重映射了,但是检测时还是有时会在出现这个结果。这个磁道是那个位置?对应那个文件夹?能知道吗?还有,是清的不彻底还是初五再生?》?

网友C:
自已查查是什么原因,再做决定

网友:
常用工具有PC3000  UDMA   效率源   DFL   MRT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已查查是什么原因,再做决定

刚开始我以为是系统问题,换系统后还是有问题,再搜索觉得是硬盘问题,检测不出啥,怀疑不是硬盘了就发帖SOS了,但是昨晚检测出硬盘有坏道了,就有觉得是硬盘问题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