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 在线等待 、、救命啊 开机正常

楼主(2014-02-27):
本人  手贱   自己买的苹果5彩壳    进行更换   结果  搞坏了     现在的毛病是    1: 充电无反应      2:主板螺扣  掉了  有关系吗 ?3:手机发烫摄像头位置吧      4:掉电很快    《漏电是肯定 ,但是不知道哪里漏》5:屏幕亮度不能调节     5555     6:更换了一个触摸排线插口    屏幕漏光     大神  们     救救我的小5吧    都怪我手贱                  还可以开机                        有事您Q我

网友:
搞出问题咯。。。。。。应该是那没装好吧

网友:
把主板打上松香,然后接电源测试,先找到哪里漏电

网友(2014-04-07):
收各种高端手机尸体,进水摔坏 车压 等等等 QQ2 2 2 3 4 5 1 2 2 4

网友A:
把主板打上松香,然后接电源测试,先找到哪里漏电。漏电点是主要故障。

网友:
这问题建议给专业修手机的搞,话说你高富帅,直接给我吧,

网友:
楼主你哪的,要不那上海来给你修修

网友:
哎,坏都坏了,自责也没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动手能力有待提高啊。

网友:
非同行就不要来这里发贴了,你们都自己弄好了,我们喝西北风去呀,另外建议迅维也学下东海设置权限,客服都知道故障怎么还怎么修。现在很多顾客有故障都网上查,然后买配件来店里让装,还有苹果WIFI坏了自己买WIFI来说加几十手工费让你装下,碰到自己买配件来的我都不接的。大家回贴也注意下,不是同行的就不要那么热心去回答了,市场搞乱了大家都没饭吃。。。。。。

网友:
应该是 拆的时候把那里搞虚焊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装错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给我帮你搞撒

网友(2014-06-16):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打上松香,然后接电源测试,先找到哪里漏电。漏电点是主要故障。

松香能做什么用

网友:
算了,换个5s吧

网友(2014-08-22):
查下主板边缘供电,还有就是ic是否过热啊?

网友:
他这个就是5s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