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电高压条亮度偏暗?

楼主(2014-02-27):
最近经常换通用高压条碰到亮度偏暗.通用高压条百分百是好的(有时放在别的液晶又亮度很好)。灯管也是好的。到底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A:
亮度调节再加个3v的

网友B:
很多通用高压板都是偏暗的。 小屏还行。 大屏就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节再加个3v的

亮度调节线已经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通用高压板都是偏暗的。 小屏还行。 大屏就暗了。

现在偏暗碰到的多是19寸的,19寸以上还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高压条功率小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亮度调节接十二伏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了没

网友:
功率不够 换另一款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