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威驰维修之导航系统故障二例!

楼主(2014-02-27):
众所周知,天津一汽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威驰在GLX-i的车型上配置了DVD语音导航系统,该系统是由DVD、导航ECU、GPS天线及带显示屏的收放机组成。由于以前国内市场上很少有装备导航系统的轿车,所以广大维修人员在维修导航系统故障方面积累的经验也较少。为了方便广大维修人员对该车导航系统一般故障的维修,笔者将2年来接触到的威驰轿车导航系统的一些故障向广大同行介绍,这里先介绍2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障1 车辆极大地偏离正确位置
  一辆威驰轿车,用户反映该车的实际位置在北京南三环刘家窑立交桥附近,而车辆上的地图却显示车辆位于北京通州区北关环岛附近,导航系统无声音引导。
  经检查,该车的故障确如用户所述。根据该车的故障现象,笔者首先起动车辆,打开GPS接收电源开关,并使导航系统显示出地图,然后将车辆行驶到良好视野的空旷场地上,并检查是否显示“GPS”标记。经检查发现,该车的导航系统只能显示地图,不能显示“GPS”标记。随后,笔者根据驾驶员手册的操作步骤,修正了车辆的正确位置。
  由于该车装备的GPS导航系统具备自诊断功能,笔者决定先对导航系统进行自诊断。于是笔者按照规定操作,将车辆停止,并拉起驻车制动器手柄,打开点火开关到ON位置(ACC位置也可),然后在多功能显示屏上按住INFO开关,操纵示宽灯开关,通过从OFF-TAIL-OFF-TAIL-OFF-TAIL-OFF-TAIL-OFF,系统进入了故障诊断界面。经观察发现,系统中存在车速信号不良故障码,检查并记录故障代码。
  笔者在将故障代码清除后进行路试,结果故障再次发生。根据车速信号不良的故障代码的提示,笔者查阅了相关的维修手册。按照维修手册上的要求,首先应检查车辆的车速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同时与GPS自诊断系统的车速信号对比,以确认车速是否相吻合。如果存在较大的误差,需要利用示波器检查车速的波形,同时还应进一步检查车速传感器和相关的线路是否正常。
  在确认了车速信号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笔者决定检查车辆上是否存在其他的光学组件(雷达测试器),有无油雾贴在窗户上,或有任何金属物质吸附在仪表板上。经检查发现,此车装有雷达探测器,且在窗户和前风挡玻璃上贴有防爆膜。在用专用的连接线将GPS卫星接收天线(图2)引导到车外后,笔者对该车进行路试,结果地图上显示的位置与车辆的实际位置相吻合,但导航系统仍无声音引导。
  由于导航系统的声音是靠扬声器发出的,笔者根据维修理手册的要求,决定检查为导航系统提供声音的车辆左前侧扬声器。经使用收音机试验,扬声器能够正常地发声,利用万用表测量扬声器的电阻为4Ω,因此,可以确定扬声器无故障,根据维修手册的要求,笔者又检查了相关的线路,但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至此,笔者判定故障应在导航系统本身。更换导航系统ECU后,故障排除。
  故障2 车辆的运动方向与车辆位置标注运动方向相反
  一辆威驰轿车,用户反映该车导航系统上标注的车辆运动方向与车辆实际运动方向相反。根据该车的故障现象,笔者决定首先对导航系统进行自诊断。经起动诊断系统(上面已经介绍过),并读出车辆位置信号检查模式的REV信号结果,标准:输入信号正常(点火开关ON,变速杆R挡的时候为10~14V电压,笔者拆下导航ECU的连接器后,经利用万用表测量REV与GND1之间的电压,为10~14V正常。
  根据车辆维修手册的要求,笔者更换了导航系统ECU,故障排除。

网友:
ECU好找吗?这种技术贴虽然是转的,但难能可贵了,对了,有原厂的图纸那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