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 寸液显问题

楼主(2014-02-27):
之前显示器是烧了保险丝和整流桥两根脚烧断,换过后正常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开机就是这样了,下边横线跳屏。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A:
屏线换过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过一样问题。

检查电源板电压,一个是先点屏看看 ,点屏正常的话估计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个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
如果客户还没拿走。 你直接把电源修回去。

如果拿走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

网友:
用测屏工具查了,是屏坏了

网友:
过来积累点经验。。。

网友:
用通用板刷一下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