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地图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汇总及建议解决办法

楼主(2014-02-27):
地图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汇总及建议解决办法
1、凯立德:导航提示:配置文件Carelandrwrs不存在。
建议:从网上下载这个文件),传过去放在NAVIONE文件夹里面
2、凯立德:导航提示:配置文件被破坏或不存在。
建议:凯立德出现这个提示的全部是导航卡不合格,是翻新卡或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坏道,需要换卡(如果原来是在机身内存,就要换一张合格的外置卡)。
3、道道通:导航提示:NO MAP DB
建议:道道通出现这个提示的全部是导航卡不合格,是翻新卡或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坏道,需要换卡(如果原来是在机身内存,就要换一张合格的外置卡)。
4、道道通/凯立德:进入不了地图,点导航完全没有反应或者提示“找不到地图文件”。
A.检查引导文件是否复制到新卡里面来了
B. 重新设置导航路径
C.检查文件层级是否与原来的一模一样(一般是SD里面文件夹,文件夹里面是执行文件),很多顾客会做出两层同名文件夹。
D.把新的地图文件夹名字和执行文件名字改成跟原来的一模一样,包括大小写。
5、道道通:导航仪提示:错误代码1003
A.有可能地图驱动有问题,换另外一个地址重新下载,或者换一套低配版的主程序
B. 有可能是导航卡(或者机身)有问题,格式化卡或者机身内存重装导航文件(如果是便携导航,建议直接用外置卡)
6、道道通:导航仪提示:错误代码1002
错误代码1002一般在便携导航仪使用机身内存的时候出现,建议是换用外置导航卡。如果出现在车载DVD导航上面,建议格式化导航卡重装地图文件
7、道道通/凯立德:出现诸如:地图放大之后不呈现/点搜索(或查找)即退出/查找具体地方偶尔出现找不到等类似不正常现象
建议:格式化导航卡,重装地图文件。
8、道道通/凯立德:导航提示错误:Residentflash/vol
这个问题一般只会出现在便携导航仪,机身内存装地图的时候,建议使用外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