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27):
17寸液晶,图像颜色不对,发黄而且图像跳动,求大神解释下。。
显示器

网友:
先换灯管,再修电源板,电源板滤波必须要换啊

网友:
电容 屏幕

网友:
先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最后发现是屏背板的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发黄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灯管问题吧,跳火引起图像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