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 MIG41TMV2 rev2.0 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4-02-27):
捷波主板 MIG41TMV2 rev2.0  重启点不亮,目前刷过BIOS,去过串口ic
点亮屏后点重启黑屏,复位灯闪烁,挡代码,乱码,有时d0,有时不跑码,用的是e430的cpu,请各位老大给点思路,看是哪点问题,小弟谢过了

网友:
楼主能把BIOS分享一下吗??急需

网友:
D0有可能是内存不过,换个CPU看下和查下内存条件,比如说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基准、SPD、系统总线等。如都正常的话拆外设:比如说声网卡串口卡等。换IO……。要都不行的话就换个南桥看下了G41的南桥爱出问题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   在不行换南桥

网友:
要确定供电  时钟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