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S200E 换触摸屏后跳屏

楼主(2014-02-27):
连续两天接了两台华硕S200E 都是触摸屏裂了 深圳订了两张触摸屏换 两台都是换上去闪屏 屏幕在跳 要是不接触摸屏,就正常 求助啊

网友A:
换之前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   是不是没装好  或者触摸屏是坏的  两台都是这样吗

网友:
有台ibm情况跟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   是不是没装好  或者触摸屏是坏的  两台都是这样吗

两台焕上去情况一模一样  悲哀 焕了一家供应商的货,也是一样闪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要换上半部分

网友:
我也有台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 你的解决没?

网友(2014-04-03):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华硕S200的触摸屏现在不知道怎么安装能好 , 有经验的 交流下

卖屏的 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两台焕上去情况一模一样  悲哀 焕了一家供应商的货,也是一样闪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要换上半部分...

网友:
楼上的有没解决,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有已经解决的高手吗?

网友:
新机器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