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跑码停EP

楼主(2014-02-27):
刷了个boos 问题解决

注意:这块主板是双boos   上面有标示DDR2  DDR3

因为为是用二代内存试的机!

所以就刷了DDR2的boos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先把BIOS 刷了来

网友A:
刷个BIOS 干个桥,轻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干个桥,轻松解决。

你还干过桥啊??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干桥呗。

网友:
这个资料在官网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