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2-27):
        这台机器去年修过,之前的问题是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但是将适配器电压调到跟电池电压差不多就能开,同行弄了两天没搞好,就拿来了。因为当时我就要下班了,就大致测量一下,数据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用适配器待机下没有3V, 5V。工作条件都 正常。就将TPS51123换掉,用TPS51125代换,问题解决!
    前天这台机器又来了,同样不开机,不过这次是彻底不开机。电池,适配器都开不了。待机下还是没有 3V ,5V ,用手摸了一下,此芯片有点微热,以为又坏了,立马换掉,问题依旧!刷了个BIOS ,还是 一样。测了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VIN 正常,EN0正常,1脚和6脚3V 5V 的开启 电压也正常,VREG3 和 VREG5电压也正常,BST电压正常,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貌似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出3V 5V .后来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电感 后面的滤波电容,眉毛一挑,于是: 上个330的滤波,问题解决!下面附上罪魁祸首: 这个手机拍的,像素不怎么行,凑合着看吧。顺便附上此板的图纸和BIOS ,有需要就省得到处找了:

网友:
这机子不是那个CPU供电爱出问题吗?我都遇到3台CPU供电短路,烧同样的地方,可惜弄半天没修好,可悲啊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再拉再厉

网友:
现在联想B 系略的好像都是 3      5v 爱出问题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b470  铁壳坏了  把u烧了

网友:
铁壳的东西一般都怎么代换啊  那个管子拆开之后怎么就两个腿有用的呢

网友A(2014-04-09):
这个也会坏   有没有鼓包啊

网友B:
上示波器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示波器可以快速判断

我这边 没有 示波器啊,抓不了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会坏   有没有鼓包啊

这个电容是没有鼓包的,

网友:
高手,看来维修经验正当重要啊。

网友:
想不通怎么3V也会出问题的呢?

网友:
这个5V的电容漏电如果有 波波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杂波

但是用表测量如果不是短路测量的5V电压 不好判断

网友:
这时候示波器就派上用场了,楼主还是配个波吧,普源的或泰克的,2K-3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