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SL400

楼主(2014-02-27):
大早上的同行就拿了一台SL400换屏轴。家里有现货。让他放这里帮他换,当时就没有开机看下能不能亮。屏轴换好了开机,发现暗屏。暗屏,那不是SL400的通病,拆开机器,发现保险烧了。接起保险,开机还是暗屏,有把上部分拆开,发现接高压条的那根线也断了。接起来,开机还是暗屏。换了屏,和屏线,还是一样暗屏。怀疑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有订了一个高压条回来,还是暗屏。大脑开始迷糊了,还是主板的问题。高压条到主板,123脚是接地,4脚3.3V 678脚19V。发现4脚3.3没有电压,把图纸找出来,看了下,断线了。把3.3接起来,亮了。然后有把原来的高压条换上去,又暗屏了。原来高压条也是坏的。 把订回来的高压条换了上去,装机。问题又来了。进系统死机。有把机器拆开,把所以的外设全都拆掉,裸本装系统,还是死机。进PE不死,解压的时候就死机,换了N个系统版本,所以的驱动都点了。换了硬盘,内存。现在怀疑南桥的问题。不敢轻易动手,请大神帮忙。谢谢咯

网友:
集成货色。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摔过的把  你硬盘换了没有啊       楼主完了 要陪机了    试都不试下  就拆

网友:
硬盘换了

网友:
CMOS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看哪位大神回复,我是小小白。

网友A:
这个机器一定要小心啊   问题太多了  应该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下次记得换之前一定要验机啊

网友:
谁让你自己接机时候不开机看呢,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

网友:
楼主太大意了,下次记住了,有些客户就是想占点便宜的哦。

网友:
我们现在遇到一台SL400笔记本换好屏轴,装好开机进系统触摸板不能用,郁闷。有换过新的触摸板故障一样。求指点。

网友B:
裸板加载试一下 不可能这么多故障的

网友:
把机器退回去,让他自己搞。

网友:
这破机器谁碰谁倒霉。

网友C:
暗屏是SL400的通病,是lcd的屏我换灯管好了。

网友:
以后还是细心点好。要进系统看下外设能不能用,然后在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一定要小心啊   问题太多了  应该是桥有问题了

我想也是桥的问题,最后我也没修。客户自己来拿走了,我说了换桥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是SL400的通病,是lcd的屏我换灯管好了。

我那暗屏是断线了。估计拿来的时候就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加载试一下 不可能这么多故障的

就是裸板点,估计是南桥有问题,SL400南桥坏得很多

网友:
    下次得注意咯

网友:
是呀,现在修之前一定问问之前有没有别的问题,一定要开机看看 免得麻烦啊

网友:
此机多半是摔过的  不试机就拆机   后果严重的很

网友:
SL400的机器不好修,没有确定之前不要动桥。

网友:
直接杀北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你坏的是高压部分,控制高压部分的是北桥,本人以前修道一台联想的机子,屏线烧断了给客户换了一条屏线,机器亮机都正常,给客户交差客户拿走后两天又回来了,说掉电让他留机测试,发现掉电拆机维修,南桥 EC换了 供电各个PG信号都检查了一遍,最后换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拆机之前没点机 的后果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