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屏上有乱纹 ,大家来看下。。。

楼主(2014-02-27):
接同行一台华硕X42J笔记本,开机显示如上图,外接有显示,内接无背光,拆板,看显卡被人搞过,换新显卡,还是如此,郁闷。。。挨个吹下显存吧,还是这样,哎,是哪里的问题?接下来的思路是???? 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没图纸,搜了全网看到一个类似的,把屏的开关信号接上,背光亮 ,里面还是有纹。。。

网友:
屏里面有花纹是屏的问题把  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我外接的显示器  也是花

网友:
显卡先顶了、、、、、

网友:
肯定吊件了

网友:
掉件  ,,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没有图纸,,, 掉的类似滤波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