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成C61B BIOS

楼主(2014-02-27):
主板型号 众成C61B(应该是这个牌子的,板子上只有型号,网上搜的图片跟这个差不多,内存槽颜色不一样)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芯片,DDR3的芯片应该是用不了的,我用DDR3内存不跑码

网友:
有了厂家型号就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板子是AM3的CPU配DDR3的内存,如果是AM2的CPU,配DDR3内存是不跑的.手中也有这么一块板,误以为DDR3槽不好用,把DDR3的BIOS芯片拆下来弄丢了,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再发上来那个DDR3的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AM3的CPU配DDR3的内存,如果是AM2的CPU,配DDR3内存是不跑的.手中也有这么一块板,误以为DDR3槽不好 ...

看到CPU座子上写着AM2啊  这个板子应该是不支持AM3的吧

网友(2014-04-26):
这个板子有两个型号,一个c61b是支持am3和ddr3的,这个板子内存插槽颜色不一样,另一个是C61d2,只支持am2和ddr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