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4-02-27):
一台华硕K45VD 独显 I5 LA-8224P的主板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屏换过,南桥换过,显卡换过。问题还

是一样。LVDS的1.8V有了 。PCH—ENVDD无电压它是从南桥出来的,所以当然没有+LCDVDD了 。背光开启信

号BKOFF#从EC过来也没有电压 。下一步要测哪些信号呢?昨天又有一台华硕K43SD也是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两台显卡一样。也换了全新显卡也不行。K43SD找不到图纸,BIOS也刷过了,。这种问题还没修好过。

网友:
刚才又测了K45VD这台的PCH_LCD_CLD和PCH_LCD_DATA都没电压打阻值都有六百多正常,问题应出在这里

了吧,是屏线接口连到南桥的可是南桥已换过了 。还有什么故障引起不没电压?,DMIC_CLDD和MIC_DATA

有3.3V电压的。

网友:
学 习
学习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屏供电少了吧,来个屏接口的全图看看!

网友:
来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K43SD的修好了,原来给屏的19V前的电感坏了,中间裂了。

网友:
19V主供电没有都没测出来  看来是你没仔细测呀
你这二台都是电感问题吗?

网友:
屏供电有么,

网友:
两台问题一样吗楼主

网友:
打下LVDS的阻值哦,

网友A:
有没有换显存,很有可能是显存空焊。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最后是电感坏了   也太不仔细了

网友(2014-07-25):
学习了 修好了就就牛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呀学习了,差点被你误导

网友:
前面那台修好了吗

网友:
19v主供电都不先量下的啊   lvd vdd 没出来 修好了没啊  我这个也是没有这个 打算换北桥

网友(2015-05-27):
这两台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吗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最后没修好

网友:
看来 以后要细心   测量电感时 不要用力挤压  本来断开了 你一挤压有连上了 容易判断失误

网友B:
楼主可不可以把图纸传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不可以把图纸传上来,谢谢

网友:
哪个电感坏了呢 ,

网友B:
十分感谢你的图纸,确是雪中送炭,可惜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显存,很有可能是显存空焊。

人家外接都正显示,还叫人家换显存,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你的图纸,确是雪中送炭,可惜不能给你加分了

还有哪么多分,为什么不能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哪么多分,为什么不能加分呢

已经过了时间啦,刚才看错了,我的机子是X45VD,不是K45VD,空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