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视共用一个机顶盒的方法!

楼主(2014-02-27):
解决机顶盒一台一机收看,变一台机顶盒让多台电视收看的方法思路:机顶盒的原理就是将数字电视信号变为传统模拟全电视信号,机顶盒的前端设置了智能收费卡,可以在未来设置开关,随意开放或者关闭每个机顶盒客户的电视数字信号,机顶盒的作用就是将有线光缆中的数字信号变成模拟全电视信号,机顶盒的后半部分就是一个遥控板,代替原电视的遥控电路,遥控选台,假如在机顶盒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之、四分之、六分之等等,带两台电视、三台电视、五台电视。。。。彻底破解机顶盒一台一机的垄断。
        现在哪个家庭没有几台电视?大家可以找懂电子电路知识的人帮助改装,花费不足十元,气死有线电视的全国垄断!本来机顶盒厂家完全可以生产一带二、一带三、一带四的机顶盒,但他们就是不做,助纣为孽,实在是不平啊。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信号。在机顶盒的输入端是压缩的数字信号,经过解调后是输出全电视信号。该输出端也就是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支、四分支、六分支等等,这完全可行(为了阻抗的匹配建议用分配器,以减少电视机之间的干扰)。最好在分配之前加一级超高频放大(约补偿10db)分支分配带来的信号损失。

  机顶盒的工作原理:输入压缩的数字信号,解码后得到全电视信号,经过内部调谐后再中频放大,鉴频后分离输出视频和音频。经过外部连接到电视机的视频音频输入端子。改动过程不需要割断原机顶盒电路,只需要用75欧姆的馈线加1000P左右瓷介电容(防止外接时短路对原机的影响)在全电视信号输出点焊接一下,把75欧姆的馈线的外皮接地(所谓接地,是接机顶盒的公用地线,也就是电源的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师傅 给个图片就好了 新手

网友:
怎么改的啊,可 以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主 这个可能吗?

网友:
听着似乎不错,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有个改装原理图更直观!

网友:
没图片不是很懂哦

网友:
试试,周未有时间把家里的机顶盒拆了。

网友(2014-03-31):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有图么

网友:
拉倒吧,都是加密包,你高频头里搞个毛

网友:
以前没有看你的帖子。直接外加张卡座,以后都不用交费啊。

网友:
成功了吗????????

网友:
这种方法可能吗

网友:
试过吗?有做用吗??

网友:
弄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来张改装图,有图有真相啊    管理员

网友:
这个  没明白  。。。。。一分二3它需要读取智能卡吧??

网友(2014-05-05):
研究研究 ,  绝对给他弄出来的

网友:
伪科学,忽悠人的,不要信了。

网友(2014-10-29):
没图,别这里吹啊

网友:
是设想吗?

网友:
几个电视节目都一样?

网友:
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调台怎么办?用电视的?

网友:
LZ说的这种机顶盒,是有模似信号的机顶盒,现在的数字机顶盒是不用扦卡的,输出口有VGA。YUV。AV。HDMI。S端子,就是没有75欧输出,

网友(2014-11-29):
说的那么热闹,只是一个想法吧?而且是异想天开。你改制成功了么?
按你的想法改装后其他电视也不能单独控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台的节目,有什么实用价值?
有线电视为了赚钱在ZF的支持下实行了独家垄断,他们非常精明,机顶盒是他们精心打造的。你再交一份钱,才可以用第二台单独看电视。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楼主可行吗?块试一试吧

网友:
想得美。何时能成为现实啊?!期待着。

网友A:
不可能,想象的。不科学。

网友(2015-01-26):
cifangfa此方法不通,可以直接百度一下,广电比我们想的周到,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像不可行,能单独调台吗?多台电视看同一个频道,也没有意义啊,这么轻易破解,机顶盒卖给谁去

网友:
这是肯定不行的,待下一步有线电视路由器出来了,那就是真的了。

网友(2015-03-18):
看起来之是个理论。。

网友(2015-04-23):
只能同时共享一个频道

网友:
有图纸不,怎么简单的,元件在那里可以购买,能说的详细一些吗,针对现在我们用的机顶盒

网友:
关键于信号过来如何控制 控制基板只有一个 电视节目无法调整的

网友(2015-07-31):
现在的都是数字加密的,解密也只有一个台解密,其他不解密,这个方法不行的。

网友:
数字电视机顶盒-------单芯片处理,怎么改?

网友:
成功了吗,可行吗

网友(2015-09-16):
只是理论上的吧?

网友:
这个可以吗 抽空用找个旧机顶盒来试试

网友:
楼主的想法其实可以理解成这样:在广电总局的里面设一个部门,然后以广电总局的名义把文件发下来,再然后可以建二家三家的广电部门,最好用文件原件开设部门,防止地方ZF从中做梗。

网友B(2016-07-03):
有图才好 ,没有图 说明不能什么
バ幸福De右岸
这个方法早就有了不讨好用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才好 ,没有图 说明不能什么
这个方法早就有了不讨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