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机顶盒遥控器控制电视机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4-02-27):
     由于政策上的强制要求,今年全国所有的电视机都要改为数字信号接入,每家每户都要安装电视机数字机顶盒。前些日子我们家所在的片区终于开始安装机顶盒了,由于当时安装工人太少忙不过来,并且我觉得就是插几根线的小工作自己完全能搞定,所以安装机顶盒就由我一人完成了。先不说安装完电视图像质量有多大的提高,使用时我第一感觉就是太麻烦了:先要按下电视机上的电源建,再开机顶盒,之后拿电视机的遥控器打开电视,并且换到AV输入模式,最后再用机顶盒的遥控器换台看节目……

  这样麻烦的日子过了几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得知,原来机顶盒的遥控器是可以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的!也就是说拿机顶盒遥控器可以当电视机遥控器用,完成基本的开关电视、TV/AV转换、电视音量调节等操作。

  不过如何设置机顶盒遥控器代替电视机遥控器可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说明书上压根没有提这回事,自己摸索又无果,还是打电话给广播电视服务中心才得到解决。考虑到可能还所有不少人和我一样“蒙在鼓里”不知道机顶盒遥控器还有这样的功能,索性自己分享到这里,留给有用的人。

================================华丽的分割线================================

所需设备:电视机遥控器、机顶盒遥控器。当然,都要装上电池。我们家的电视是海尔美高美,机顶盒是创维C7000。

  需要注意的是在机顶盒遥控器左上方有一个“电视机按键”区,这区域内的按键就是用来控制电视机的。我们接下来的操作也是针对这部分。从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预留了最基本的几个电视机功能键:电视机电源键、TV/AV转换键、音量大小调节键和自定义建。那个设置键是用来学习设置电视机遥控器相应功能的。另外在开关键旁边还有一个指示灯。

操作步骤(以学习电视机遥控器上的电源键为例):

1。操作机顶盒遥控器。长按“设置”键约3秒左右,提示灯会长亮,按下“电源”键,提示灯开始闪烁,准备接收电视机遥控器的信号。

2。操作电视机遥控器。把电视机遥控器的红外线发射器对准机顶盒遥控器的发射器,(红外线发射器一般位于遥控器的最前端,形状有点像一个小灯泡,但是不会亮),按下电源键。此时机顶盒遥控器的提示灯会再次长亮。

3。操作机顶盒遥控器。再次按下“设置”键,完成功能学习设置。提示灯熄灭,表示操作完成。

  按照上面设置电源键的方法,依次完成“TV/AV”、“音量-”、“音量+”、“自定义”等键的设置即可。

特别提示:机顶盒遥控器上的“自定义”键,主要是用来学习电视机遥控器上其他按键的,比如画中画按键、显示比例调节按键、录像键等等。这一点设计还是蛮贴心的。另外,如果在上面遥控器的学习设置过程中出错了,只需按上面步骤重新设置一下即可。

  这下终于可以只用一个遥控器同时完成电视机和机顶盒的操作了!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哈哈。。不错不知道其它型号能不能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