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定是哪一个颗粒损坏(软件是RST)

楼主(2014-02-27):
本人有一根512M的锐邦牌双面DDR 1代内存,上面的标识为“512MB DDR 400MHZ,REB32Q8L2NG PC3200  CL=3”,颗粒型号是SAMSUNG 404    K4H560438E - TCB0,原先能正常使用,但放置了一段时间后,不能正常使用了,出现蓝屏。使用RST软件,分别用128M、256M、512M的单面母条和1G的双面母条测试,显示的错误不同。详见下图,请帮忙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或哪几个颗粒损坏了(每根母条用RST测试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第九个换了再说,测测再看,要是不行,再换第一个,要么底板坏了,得换底板哟,也有有可能内存没装好
多测几次,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已经测了好几次了,都不过。

奇怪的是:为什么不同的母条显示的不一样呢?

网友:
有4位颗粒
所以有的是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