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维修

楼主(2014-02-27):
dell1500笔记本公共端有19伏电压3,5伏没有电压产生、阻值也正常,不知道怎么查故障

网友:
找待机芯片呗

网友:
待机芯片EN脚没有电压产生,查到控制脚是连接到io的120脚现在继续查io的供电这样一直查下去吗?本人对电路上的问题一直没有头绪,师傅也从来没有教过我怎么判断对主板电路问题的分析,希望大虾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