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仪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27):
大家经常用GPS导航仪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了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下面是帮大家理解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大家也问常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共享一下给各位朋友们。
不良原因
现象
解决方法
点击按钮,没有任何正确动作
触摸屏没有校准
重新校准触摸屏
收星不正常
看是否在一些,信号差的地方
到空旷的地方收星.或点GPS复位.
正常情况下死机
相应的程序绶慢
重新复位激活
充电死机
电池饱和
拨掉电源后复位.
电视卡住
不时出现马塞克
升极最新程序或复位
倒车AVIN无效
不出图像/或时有时无
进入AVIN界面看是否关闭如发现有关闭请打开AVIN./或检查摄像头是否接触良好.
地图进不去
点导航进不了地图
地图数据丢失重考地图
点导航进不了地图
地图路径不对,加上地图路径
地图不收星
在地图里面绐终收不了卫星
是否在一些环境差的地方.到环境空一点的地方重搜星。如是新地图看地图串口和波特率是否正确
导航时播报有误
看地图数据是否丢
重拷地图或给地图升极(正版地图才可升极)
失或地图版本过旧
正常情况下不开机
没电或者是过久不用而引起的程序掉
重新接上电源给导航仪充电(建议不用时每一个月给导航仪充一次电)如还不能开机请升极相对应功能程序
在同时使用FM蓝牙时系
收星时间比较久一般收星在几分钟
升极最新相应功能程序
统信息里面收星慢
FM信号与卫星信号叠加
调整FM发射频率
正常使用中出现白屏、黑屏
一片白色或出现一片黑色
升级相应功能程序
无法复位
正常情况下开机用久过后无法复位。
升级相应功能程序
无法关机
正常情况下用久了过后关不了机
请复位
车充在车上无法使用
点烟器内太脏有灰尘
清理点烟器
进不了主界面
导航仪开机过后始终停留在开机画面上
升级相应功能程序
电视收不了台
进入CMMB界面收不了电视.有台标无影像
将 windce里面点我的设备,进入后点第四个图标rednflish里的 vochinne程序删掉.复位.如还不行就将rednflish全部删除.然后再按复位键.(或连上电脑将G盘里面vochinne程序删掉.复位.如 还不行请将G盘格式化.复位.(注平时请勿随意删除或格式化G盘)
电视信号加密

CMMB信号弱
换信号强的地方
不能开机
电池电量不足
通过外接电源给系统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
供电突然切断
电池电量不足
通过外接电源给系统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
无法显示/看不清显示内容
背景光亮度太低
调亮背景光
自动进入省电模式
用触摸笔点按液晶屏,屏幕会重新变亮

音量设置太低
增大音量

设置了FM发射
取消FM发射
播放时无声
耳机接触不良
插好耳机
无法与计算机联机
没有在导航仪上点USB模式
导航仪开机后接上USB线连接电脑,屏上会显示USB模式和充电模式,选择USB模式
USB连接线未接好/USB线不良
接好USB连接线/更换USB线
接收不到GPS信号
收星时间比较久一般收星在几分钟
视当地的GPS卫星信号强弱,接收信号需要等待3分钟以上
进不了地图
地图数据不慎丢失
联系代理商或经销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