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跑2.0不亮

楼主(2014-02-27):
今天 修了一台CQ40的 电流跑2.0  断电屏闪一下   想 北桥 有问题呢  直接上BGA 居然还这样  这时前几天订的编程器到了  刷下试试编程器怎么样   一刷机器 亮了   看来编程器还不错   板子也修好了 呵呵

网友:
冤枉北桥了?、/

网友:
今天修一东芝大电容的  情况跟楼主一样。开始以为是电容问题呢

网友:
真是大神啊!不要检测直接上BGA

网友:
CQ40的bios还能出现屏闪一下不显示啊  学习中!

网友:
这个也太奇怪了吧!!

网友:
电流感觉像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在加焊别的

网友:
你订的  什么型号的 编程器

网友:
CQ40集成显卡的话 就容易出现BIOS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应该先从小的入手

网友:
INTEL的一般建议刷BIOS

网友:
我修过一台惠普515  电流到1.2到1.7不停跳变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屏幕都有反应了,还刷bios亮机,这个值得考虑

网友:
要是我估计干显卡了。。。学习了

网友:
CQ40的机子基本上只要是AMD芯片组的 北桥,显卡,BIOS容易坏!  可以算上是通病了!

网友:
amd的北桥确实容易坏

网友:
bios 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