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开机报错,定时掉电。刷BIOSOK

楼主(2014-02-27):
联想 E40 开机报错,定时掉电。刷BIOSOK
E40 i3独显bios.zip  亲测可用。

E40 i3独显bios.zip

网友:
bios 也会引起掉电啊  是进系统后掉电吗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是定时的,有规律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的板号是多少的?

网友:
这个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就你了,下了

网友:
楼主  你的BOIS 是南桥的 还是EC的  还是都有啊 。
也没有说明白。

网友(2017-05-10):
我也有台E40掉电,是进系统掉电,楼主的是进系统掉电吗?

网友:
开机报错,报什么错啊,讲清楚,麻烦

网友:
报什么错误,而且你的BIOS是单独的,还是就一个,因为这机器有两个BIOS。麻烦也说清楚

网友:
有个 换了铜管温度不高了还掉电的 我刷个试试

网友:
楼主bios不注明那个桥还是ec的

网友:
楼主,你的是那个的BIOS ???

网友(2022-04-06):
下载来刷提示 BIOS文件大小不符合,208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