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导航仪使用时常见的情况

楼主(2014-02-27):
我们在汽车导航仪使用过程中有很多故障是不需要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就可以解决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导航仪经常出现的小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下面介绍几个常见的车载导航系统问题。
1.某些碟片不能读取:
检查不读碟片是否有磨花、集尘太多或是劣制的复制碟片周围厚度不均等,请更换一张好的碟片使其能够正常读取。平常要保持碟片干净并保护好碟片,建议购买正版碟。
2.开机后屏幕显示“小心驾驶”字样:
这是国际通用的手刹检测功能,此功能检测线是接在手刹线上的,只有拉起手刹后“小心驾驶”字样才会消失,如果用户不用这个功能,可在设置检测功能选项中关掉手刹检测功能即可解决。
3.倒车后视无影像或启动时发颤一下:
首先确定主机倒车控制线是否按倒车灯线上和后视摄像头视频线跟主机后视输入插口是否接好。请检查后视摄像头供电是否正常,各线路有无磨损损坏,摄像头本身质量问题或是倒车摄像头没安装好。最后一个原因是接线没接好。
4.踩刹车时显示屏会闪一下:
这种情况可能是尾灯插座进水或插座地线接触不良造成串电到倒车灯上所致。
5.导航没有接收到卫星信号:
在导航状态下,地图卫星会显示“当前”所在地。如果显示屏界面右上角的圆点为红色,则说明卫星信号弱,应当重新检查导航天线有没有接好、导航天线位置放置是否正确,汽车应当在露天、空旷的地方导航,天线要与地面平衡且直接面向天空才能收到信号。隧道、桥梁、或是高层建筑物都会挡住同步卫星的直接视线,使得导航系统无法工作。
6.导航状态下有杂音:
一般是发动机从导航电源干扰引起的。解决方案是在导航连接线的导航端插座线上的黄色线上串上电源滤波器,可减少来自发动机的电源干扰。
7.不能播放声音:
检查系统是否处于静音状态。如果“是”按键关闭静音检查喇叭连接线是否脱漏,如果“是”重新连接好;检查喇叭是否损坏,如果“是”更换新的。如果以上三项都正常的话可能只是某一组喇叭线和车体短路所致,可以在所有的喇叭线断开的情况下单独接上一个好喇叭,如放音正常则说明其中一组喇叭线短路,如没有就证明是主机出故障。
8.不能开机:
出现该问题一般是由客户误操作引起的系统暂时不能工作,用牙签轻按面板复位键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
迅维就是好把汽车也搞进来了 以后我们可以修车了

网友:
有多学到一样东西了

网友:
不过这导航的地图软件有下载吗

网友:
导航地图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