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的改装

楼主(2014-02-27):
汽车音响改装,首先要明确两件事:
  1、风格。 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够正确的选择音响系统的配置和品牌型号等等。
  2、预算。汽车音响的品牌型号繁多,如果没有大致的预算范围,很难规划方案。
汽车音响改装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比较,无论网络上的评测或推荐文章写得多么好,始终无法说明音响真实的效果,只有亲耳听到,才是最真是最客观的,所以,一定要多听,多走,多交流。
  2、合理配置,音源(主机或信号处理器)、功放、喇叭、线材,这是汽车音响的几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的器材要处于平衡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搭配出一套效果理想的音响系统。
  3、专业安装调试,所谓三分器材七分安装,一定要找专业的音响改装店安装,不是不提倡DIY 但是音响改装中会涉及到很多学科的知识,汽车电气、木工、手工糊制玻璃钢,等等,这些专业大多是普通车主无法DIY的 。
汽车声响的笼统分类
  目下当今的汽车声响从收听效果上大概分以下三种:
  1、美国风格,音乐充满金属滋味,比较微弱,合适年青一族。
  2、德国风格,音色相对柔软,听怀旧的抒情老歌比较舒适,合适不同年岁层的人群。
  3、北欧风格,合适听静谧的小夜曲。
  汽车声响的选择
  筛选什么品牌的汽车声响喇叭,这要凭据个人的喜爱来定。如果你偏向于听摇滚,那就选个美国的喇叭;如果你偏向于听一般歌曲的,可以选择德国的;如果你爱听古典音乐,那么瑞典的喇叭就很合适你。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深深的觉得  黄版主 还真的是无所不能啊  哈哈  在基地晚走一个月就能和你切磋切磋五花八门的手艺了 哈哈

网友(2014-05-01):
一直 以为 换一个昂贵一些的音响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的··

网友:
不是越贵越好吗?

网友:
当下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爱车里的原装音响换掉,换上dvd导航,这样功能才多,才时髦;毕竟有个屏幕可以看dvd,看视频,做导航显示用,甚至有些做后视镜+轨迹(就是那种在倒档打方向盘时可以看到车的运动轨迹);只有这样才叫爽吗?爽不爽见仁见智。有些人确实需要这样的改装。如改成导航的;有些人经常跑长途,但是路又不是经常相同,而且还是长途的;脑子认路功能差的;这时候导航的功能就比较的使用。如果你只是因为可以看视频,看dvd,vcd的而换掉的话,我会说这很可惜。一台集多功能的机子少得话5、6百多则3、4千,花钱不用说,音质方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开车的时候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让你开车的时候最安全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听音乐(cd,fm收音,mp3)难不倒你想一边开车一边看电影。放弃音质上乘的原装不要,还要话几千块买一台花俏,花钱而许多功能用不上、音质不怎样的车载音响,这不可惜吗。我有个朋友,10-11年买了斯巴鲁森林人;花了3000左右买了东莞产歌乐导航一体机。拆下来的那台5碟cd机;我拆开研究了一下;那台机是三菱(mistushita)原装日本产的(我发现后期的森林人车载5碟机好像国产的)。拆开机子,里面的用料很好啊;用变压器装了个家庭音响,高音清晰,低音沉实。这样拆下来多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