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G31 VER:6.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27):
这板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是开机1分钟左右就会死机,屏幕还有显示,点开关不能关机,可以强制关机。在它死机的时候我测量了CPU供电,内存供电,PCI16脚时钟都正常,在死机的情况下点下复位开关可以正常重启亮机,但是亮一会还是死机。请教下高手,哪里的问题多一点。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屏蔽网卡看看 能否可以解决 但像这样的问题 还是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看CPU温度,再看内接口槽,这都正常,那硬盘坏道多的可能。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网卡.南桥.硬盘等问题多点

网友:
最头疼的就是这类能开机,又死机,自动重启,自动关机的板了。除了排除法,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点子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