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进水

楼主(2014-02-27):
A1369上电自动开机,不亮机。待机芯片主供电8.5V。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还是短路 搞清楚呦

网友:
我量了3V5V正常的,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接到了个苹果A1369的     检查无CPU供电  暂时还没敢动

网友:
进水了机器先烤着吧。烤完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