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1MT-EVO板子

楼主(2014-02-27):
不插内存能跑码  插了跑码就断电  BOIS刷过 还是这样 内存也换过一根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插内存   四秒左右断电  又重启  求答案  诶

网友:
G41的板,重启,内存与显卡不兼容较常见。尤以AMD板多见。

网友:
检查看看温控芯片那一块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