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拾音器的作用和安装方法

楼主(2014-02-27):
拾音器是什么?是用于同步监控系统录像的拾音配件。形象地说:摄像头是眼睛,拾音器就是耳朵。硬盘录像机负责存储声音和图像,监视器和音箱则用于回放。
  拾音器是麦克风?不全对。拾音器不但包含高灵敏度麦克风,还集成前置放大电路。因此,拾音器可以直连DVR、有源音箱、耳机、声卡等,而麦克风还需连接功放。另外,普通麦克风通常是定向的和低灵敏的,在很近的距离对准了说话才行。拾音器为了拾音更远,大多被设计成高灵敏度、无方向或全指向性的。

 拾音器安装注意事项
  不要在靠近水源的地方使用,只能用湿布进行表面清洁。不要向拾音器喷洒液体,否则会毁坏拾音器电路。按手册指示安装拾音器。不要将拾音器安装在有热源的地方,如:微波炉、电暖器、火炉、功率放大器等。不要拆除电源的安全保护地线,确认电源不会被挤压或踩踏,尤其是电源线的两端。尽量使用我公司提供的配件或附件。与标准的专业音响设备配接使用,充分发挥其效能。在安装时,确认移动连接线时不会对设备或人身造成危害。雷电天气或长期不使用,请将此有保存好。为专业维修人员提供详细的维修信息。当拾音器出现问题,包括:电源线损坏、液体或其他物品进入拾音器内部、拾音器受雨淋或受潮时、工作不正常、或从高处摔落时,请勿自行修理。通常,在工作时拾音器会有一些发热,在通风干燥处使用,保持与其他设备距离10厘米以上。此拾音器与功率放大器及耳机或音箱配合使用时,可能会产生损坏听力的高声压,不要长时间在高声压或感觉刺耳的条件下使用如果您感觉到,听觉下降或耳鸣,您需要去做听觉校正。长期不使用时,将拾音器包装好,保持干燥,注意防潮。

  安装拾音器流程
  1、拾音器安装位置的选择
  拾音器可以在天花板上吸顶安装,也可以在墙面侧挂安装。安装位置尽量离主要的谈话区域较近就可以。比如,审讯室可以安装在被审人附近;教室可以安装在讲台附近;小型会议室可以安装在天花板中央。安装原则:尽量靠近主要的谈话区域,这样的拾音效果更佳。
  2、拾音器连接电缆的选择和布线
  该系列拾音器连接电缆的技术指标要求低,可以使用普通4芯电话线、5类网络双绞线、屏蔽/非屏蔽信号电缆等。考虑到复杂的施工环境,推荐使用0.5mm2截面3芯信号电缆。即常用的3×0.5RVVP电缆,如下图所示:拾音器供电一般采用远端集中供电方式(即在音频记录设备端/扩音设备端集中供电),使用的3芯电缆中分别为电源线、音频信号线、公共地线。电磁复杂环境可以使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单端连接设备地。即连接拾音器一端的屏蔽网悬空,连接音频设备一端的屏蔽网接到设备地(机壳)。注意:布线时最好单独走线,不要同交流电等强电使用同一缆槽,同时尽量远离变压器、灯具整流器等强电磁干扰设备。
  3、电源线正极的连接方法
  拾音器供电方式要求采用远端集中供电(即在音频记录设备端/扩音设备端集中供电),其主要目的是抗干扰和噪声的能力更强。推荐使用本公司拾音器适配器所带的15V直流稳压优质电源(详见下面拾音器适配器使用说明),以免由于不洁电源造成声音品质下降。
  该系列拾音器可以使用8V-20V宽范围直流稳压电源,推荐使用DC12V。电源线如果大于500米,由于线损产生电压下降,推荐使用15V-20V直流稳压电源。
  由于拾音器是非常灵敏的小信号放大设备,所以对电源的杂波比较敏感,务必使用杂波小的洁净优质直流稳压电源。单个SWIFT拾音器消耗的电流大约10-30毫安,也就是说一台标称值为1安培的直流稳压电源可以至少供10多个SWIFT拾音器同时工作。应用中应当考虑到电源效率和线损问题,尽量选用标称值较高的电源。这里所指的直流稳压电源就是常说的“变压器”,一般由电源变压器、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及集成稳压器构成。不能使用开关电源,它可能会给拾音器引入大量的电路杂音!什么是开关电源?简单的说:就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是用电子开关管和电子开关震荡器组成的一种自动稳压电源。比如普通台式计算机电源就是开关电源。

 4、电源负极和音频地线的共地连接
  SWIFT拾音器音频地线和电源负极合二为一,必须同时接到直流稳压电源的负极和音频设备音频输入端(LineIn)的地线上。
  如果电源地和音频地没有良好地接好,会导致声音品质下降或没有声音。如果音频设备LineIn端子的地没有和拾音器的地线相接,一般来说声音会非常小。
  5、音频线的连接
  音频信号线和音频地线可以直接连接的设备:随声听耳机、有源音箱、音响功放、音视频分配器、DVR硬盘录像机、视频服务器、调音台、录音机、声卡或其他音频设备的LineIn线性输入端(严禁接麦克风接口)。
  (1)、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大都有相应的音频输入端口,一般为同轴电缆BNC插头。拾音器音频线需要连接到BNC插头的中心插针位置,拾音器公共地需要连接到BNC插头的外壳(也就是连接同轴电缆的屏蔽铜网)(2)、自带功放的有源音箱。一整套普通的有源音箱一般都是左右两只,分别对应音频线的左右声道。此款拾音器只提供一路音源,所以它是“单声道”音源。拾音器的音频线接音箱线的左/右声道音频线,拾音器公共地接音箱线的地线。(3)、其他诸如功放、调音台等音频设备的连接方法等同上述方式。(4)、严禁把拾音器接入声卡、调音台、功放等设备的麦克风(MIC)输入端,否则可能损坏设备。这是因为拾音器内部虽然也包含麦克风,但同时也包含放大、降噪、回声处理等电路,输出1Vpp以上的LineOut音频信号。(5)、笔记本计算机很少配备有LineIn音频输入插孔,一般只配备MIC输入插孔和SPEAKER输出插孔。拾音器不能直接接入到MIC口,只能购买一台专业的外置USB接口台式声卡,使用其中的LineIn端口来接。(6)、拾音器音频线不能直接接到两种音频设备上,必须连接拾音器适配器,以避免由于阻抗不匹配可能引起的音质变差。注意:在所有连接过程中或拨动开关时,将您的放大设备的音量调节到最小,避免瞬间的电冲击。
  6、拾音器声音增益(音量大小)调节
  必须注意:拾音器输出声音幅度过大会导致硬盘录像机、音箱等后端音频设备声音阻塞音质变坏。请注意调节到合适程度。
  7、拾音器适配器的连接
  后面板中,黄色的INPUT1、INPUT2接线端子分别对应两个拾音器的接线。中间标志为A的插线孔连接拾音器的音频线,标志为V的插线孔连接拾音器的电源线,标志为G的插线孔接拾音器公共地。黄色的OUT1、OUT2接线端子分别对应两个拾音器的输出接线,可以连接到其他音频设备的Line-In输入端,其中A为音频线、G为音频地。MIX为两个拾音器混音后的输出。OUT1和OUT2标示的莲花头输出端子对应1、2路拾音器声音输出端,MIX为1、2路混音后的输出端子。以上音频输出端子和前面板上的耳机插孔输出同样的声音,只不过前面板的耳机插孔更便于测试。这些端子/插孔可以同时接到不同的音频设备(硬盘录像机、调音台、耳机等)。